映泰th61v3开机报警8声

楼主(2016-04-24):
此报警8声为主板没有侦测到显卡,更换显卡插槽后正常

网友A:
是插槽下面断线了吗?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插槽下面断线了吗?还是接触不良

是插槽
下面轻微腐蚀,

网友B:
这个板有集成显卡,而且板上有两个显卡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有集成显卡,而且板上有两个显卡插槽,,,

我没有修过这个板子。这楼主这样发帖子,如果没有图的话确实难以让人信服。

网友B:
两个显卡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显卡插槽,,,,

一个轻微腐蚀引起短路,两个都不能用,集显用不了可能是bios里面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