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内存复位是谁发出的?

楼主(2016-04-24):
今天修了一块梅捷主板,3代内存。上电卡d4,不过内存,喇叭一直响,因该内存条件没满足,测供电 ref  数据 都有,没有spd和复位 看SPD 上拉烧断, 接起来  插内存上电   还是不过内存 这次是 诊断卡d4跳到00 一直这样循环,测量168复位脚,没电压,组织正常。测量时钟阻止也正常。amd班子 内存上的复位时 北桥发的还是 其他地方发的?跑线 跑不出来。

网友A:
先不用管复位,查下118  238看正常不正常,正常换个U刷个BIOS

网友B:
有的是CPU发出来的,你这个AMD的可以换个U试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管复位,查下118  238看正常不正常,正常换个U刷个BIOS

都有3.3,  u换过  现在正准备刷bios

网友:
的确 是cpu  我把cpu 去掉,阻止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CPU发出来的,你这个AMD的可以换个U试下的

估计还是板子问题 刷了bios,还是一样, 换了个u   cpu主电源0.5  总线电压0.4,都拉低什么情况。也不再跑吗。

网友:
前天修到一个七彩虹C61  内存没复位  后来预热一下桥就跑马了  内存复位也有了   我想应该是桥发出的吧 具体情况得着图纸

网友:
内存复位是CPU发出的

网友:
看内存数据线通往哪里,通往CPU,CPU管理,通往北桥,北桥管理

网友:
手上又块一模一样的毛病的板子。。手按北桥亮机过。。。后来找人做了桥。再也不亮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华硕M5A78的板子开机一会就自动断电了,不装内存不会断电,滴滴声也有,怎么想也想不到原来是开机排针电压低后来是换那个通病的822排阻修复的。

网友:
先更换CPU和内存条

网友(2016-08-23):
是H61还是G41呢 我也不清楚反正有很多主板没有内存复位也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