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 跑DD,后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6-04-24):
   刷bios 没改善。
   检查scl,sda 等内存条件,都没问题。
   上论坛搜索,更换6312 后完美解决。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以前听说D0是CPU座子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scl,sda 是什么?

网友:
那个6312/没明白

网友:
武林高手的维修思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引起不过内存!对的

网友:
6312 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