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显示器灯管黑屏不稳定的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24):
其实很简单,用led灯管代换lcd、更换 更简单 ,不用拆灯框 ,节约时间,有稳定耐用.两年以前的机器到现在从未返修..。。大家觉得有用,就顶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改成LED还要改升压板吧。我都是换灯管。我也不全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LED还要改升压板吧。我都是换灯管。我也不全拆的

我都是全拆的,太麻烦了,费工时,不全拆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全拆的,太麻烦了,费工时,不全拆怎么操作

直接抽出来从2头

网友:
我也经常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