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集成显卡的主板有时候自动断电,求就中

楼主(2016-04-24):
换过铁壳子 al4 npc 都无用,换过主板上,常用的滤波电容,测量过二级电压控制mos 都正常,刷bios ,换io 都没搞定,很一个难修
刷BIOS

网友:
G470还是B470?不上内存断不断电?

网友:
断电不一定就是铁壳那边 这桥虚焊或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
大约用多久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