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REV4.1无3V 5V修复一例

楼主(2016-04-25):
今天白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要重新系统,(其实故障现象是快进系统时掉电,现在的人什么问题都是系统问题,哎)接过机器后测试,接U盘准备进PE测,还没到PE桌面掉电了,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接上可调电源进PE,结果还是一样掉电,取下电池,接可调电池,待机电流0.006,按开关不触发,客户也在旁边看,跟客户解释了一下,说是主板问题,客户询问维修费用,报价200块,客户说贵了,和我讨价还价一翻还是同意修了,由于接近晚饭时间了,就让客户留下电话,修好电话通知。吃过晚饭后开修,待机电流0.006相当于无待机,于是拆机,取出主板

,由于手上没有图纸(好像这机器也没有图纸吧?)也没有点位图,插上可调电源开机测3V 5V电感无电压,再测待机芯片RT8206A的条件,

测6脚VIN主供电为“0V”当然其经的就不用测了,应该是没有公共点电压,一测果然没有,测保护隔离管G,S有19V左右电压,D极无电压,既然电池可以开机,就先换隔离管B20P30,换完两个隔离管后,待机出来了,0.027,

,接屏,按开关触发亮机,进PE也不掉电了,维修完毕,总结:保护隔离管坏,导致无公共点电压,RT8206A待机芯片得不到供电,以致接外接电源不触发,各位兄弟们记得给我加点分哦,谢谢利害各位啦,新手不容易,高手勿喷

网友A:
这种吃票子的好事--天天伴你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吃票子的好事--天天伴你左右

哈哈,是的

网友B:
楼主捡钱啦!呵呵
修好以后楼主看电池有没有电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捡钱啦!呵呵
修好以后楼主看电池有没有电没啊!

是的,捡钱了,电池有电

网友C:
上回遇到三星R439 NEC大电容问题。安装不了系统。客户叫做系统。最后修板

网友D:
发现这种小的隔离管坏的挺多

网友E:
应该受过正统培训吧,可以德

网友F:
测保护隔离管G,S有19V左右电压,D极无电压
-----先换管比跑电路和追G极的方法快,值得一赞。

网友:
是高手  好好 讨教讨教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不下5台都是电源口那里断了换电源口

网友:
要是能找到点位图 分享下就更好

网友:
这机器修过换不触发换排阻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回遇到三星R439 NEC大电容问题。安装不了系统。客户叫做系统。最后修板

现在的客户什么问题都是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辛苦了  谢谢分享了

还要向你们大师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这种小的隔离管坏的挺多

没什么维修经验,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受过正统培训吧,可以德

呵呵,感谢迅维,感谢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保护隔离管G,S有19V左右电压,D极无电压
-----先换管比跑电路和追G极的方法快,值得一赞。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