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的两根线的作用

楼主(2016-04-25):
华为荣耀6电源管理上有两根和AP相连的两根线,分别是SYSCLK_SEL和PMU_PERI_EN,究竟作用是什么
华为
荣耀

网友:
太专业的问题,估计没人能答,请问芯片的型号?

网友:
一个是系统时钟信号 另一个是电源开启信号

网友:
CLK是时钟,EN是启动,根据其它字母判断是哪部分

网友:
这个需要问大神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