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 不进系统

楼主(2016-04-25):
装了集显驱动就进不去系统 cpu换了,bios刷了,都不管用

补充一下。显卡认到的也不对,壳子上贴的是630m,认到的是t440

网友:
集显禁用了试试,独显是不是a卡

网友:
把CPU 供电 4个 MOS管 换掉试试。。我修过一台 三星 2代I5 也是这种情况。。换了就OK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会不会南桥虚焊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多换几个镜像试下。

网友:
能亮机的也不好查呀

网友:
这机器好象是WIN7下是这样的

网友:
换个W7系统啊,有的不行的

网友:
示波器打CPU上管的G极,看看是不是每相供电都工作了

网友:
换换安装版系统

网友:
系统换个试下,或者重新下载系统

网友:
驱动不要打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哈。

网友:
装个纯净版试试

网友:
装纯净版 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集显没供电 啊

网友:
搞个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VGA模式试试

网友:
独显不正常或缺电压,仔细查一下,能显示不代表电压全部都开出来了

网友:
声卡 网卡 都禁用试一下

网友:
换64位的系统试试!遇到过DELL的机器,换系统好了

网友:
CPU换过没有啊

网友A:
630M和T440有什么关联吗,怎么型号都对不上了
chehuidong
本来应该是gt630 现在显示是gt440
详情

网友:
這樣認到顯卡那邊有問題啊!!型號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0M和T440有什么关联吗,怎么型号都对不上了
本来应该是gt630 现在显示是gt440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这一看就是系统的问题了,怎么不换系统看呢?

网友:
用官网驱动 更新下 试试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驱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