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1.00偶尔能跑马?

楼主(2016-04-25):
这板 拿到手好多天了,故障是偶尔跑吗正常,     之前听给我的人说板子 不能保存BIOS而已。昨晚又抽出来上U上电,测了下各主要电压无异常,于是扣电池、重插各部件,加电又正常了,于是又重装了系统想测稳定性,跑了几个钟都没事。忽然想到之前那人说BIOS不能保存极不稳定就抓紧又拿表笔测测些电压做点详细记录以防对照。
    早起来又加电可是不跑马了,想想居然跟BIOS有关就先看下8脚BIOS芯片各脚电压,这时不跑马各脚电压1~8脚分别是3.3、3.3、3.3、0、0、0、3.3、3.3、这和之前正常跑马有出入的是:第三脚跑马时候是0V。查看了下第三脚线路是进过一个贴片小电阻过来的,正常跑马时候小电阻接BIOS第3脚一头无电压,另外那头却有3.3V电压,这个BIOS电压正常不?

    求老师、同行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你只是看起来了与BIOS有关,,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看起来了与BIOS有关,,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这个板是REV1.00的,没找到这个版本,刷过REV2.00的也不行,最后刷会原板的BIOS,还是偶尔能跑马正常,这说明我原来的BIOS程序没问题吧?

网友A:
不能说明,,你最好是找一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明,,你最好是找一个BIOS刷一下!!

网上都找不到REV1.00的

网友B:
不稳定的我一般怀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的我一般怀疑桥

之前亮机看鲁大师桥是60度

网友:
可能是桥吧

网友:
估计是哪个822坏了 华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