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刷机报未知错误1

楼主(2016-04-25):
5c刷机报未知错误1,一块祼板加电池,尾插,显示屏,刷机报错1,主要查哪个芯片,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测试基带CPU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基带CPU是不是出问题了

好的谢谢,大哥,多等会测一下

网友:
据说报错1是基带问题哦

网友:
报错1好象大多是基带或基带电源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