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25):
插上ATX电源测试+5VSB +3.3VSB正常,查上4PIN ATX12V开机3秒左右掉电  ,再次触发一样掉电 不插4PIN ATX12V开机不掉电,仔细的打对地阻值,发现其正常,并不存在短路的情况,应该是缺电压保护,求维修思路,上电时序!

网友:
拔掉CPU供电看

网友:
看其他电压正常不

网友A:
确定不是短路的情况下 依次测量 内存 VDD25 CPU 桥 总线

网友:
现在板子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B:
cpu外围的822换下试试,这种板子排阻分压不正常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外围的822换下试试,这种板子排阻分压不正常较多的。

换过了  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有通病 一半都是822排阻问题,不过我遇到过CPU问题的,你最好先换个CPU试试。论坛里有很多你这板子掉 ...

不上CPU  插上4PIN CPU供电   一样几秒钟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短路的情况下 依次测量 内存 VDD25 CPU 桥 总线

供电都正常  5VSB  3.3VSB   触碰开机排针电源开始工作   12V 5V 3.3V 1.8V  1.5V 1.2V  电压都正常,几秒后掉电

网友:
桥加热过了   还是一样掉电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一边开机一边量下别的供电看一下那个电压没出来。3秒万用表应该量得到的

网友:
主要看下vdda供电

网友:
刷 BIOS看看,这是小通病,也算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