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七彩虹RT8859M,求助华硕H61M-E,(RT8876A)问题。

楼主(2016-04-25):
图片就不拍了, 修了一张七彩虹的H61, CPU主供电是RT8859M, 41 脚VCC  5V ,   38 EN ,  48DVD 都是1.3V多。。直接换芯片就好了。。。

华硕H61M-E, V2.02 , 电管芯片是 RT8876A ,  不上内存, CPU电压正常是1.1V多, 集显供电0.43V,  会报警!
                                                                  上了内存,  CPU供电却变了0.43V , 集显变成1.1V多。 会滴一声启动,但是键盘没反映,显示器黑屏。
                                                                   刷过下载过BIOS, 刷过修改过的BIOS, 还是一样。

                                                                   会不会也是芯片坏了。 SVID 出错。?

CPU 用G530 .......

网友:
华硕的BIOS修改, 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5738-1-1.html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   会滴一声启动。 但是屏幕没显示。黑屏。是绿灯。 键盘无反映

网友:
。 换了几个内存也没用。 BIOS再刷了还是一样。。  内存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CPU的电压吗?????????????
  阻值卡 侧过几个关键的3.3V的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