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4-25):
版号715G2816-1-2控制电压不正常才4V多一点,换了个二级管才到5V但接上负载还是4.96V,请高手指点

网友:
4.96V,这个电压算是正常的了,,,

网友:
唉这电源板我都不修的,全部更换

网友:
控制电压?说的是那个啊?

网友:
现在修一个电源板还挣不到钱还浪费时间啊

网友:
电压正常   找找其他地方

网友:
描述不清啊 大家没法帮你啊 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那有那么精确的,4.96V就等于5V,11.7就是12V,都是正常电压

网友:
是的,大家说的不错,应该是其它方面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