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之虚焊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6-04-25):
显卡维修之虚焊引起的掉电

  朋友的DELL N5010笔记本使用时间久后出现了问题,让我帮他看看,开机电流0.5左右瞬间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又掉电,周而复始下面便是笔记本显卡维修历程。

  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量系统3V .5V电压正常。为了作进一步检查,去拆下散热组件时,没想到散热组件粘着CPU一起提起来了。

图一 笔记本显卡维修

  仔细一看,CPU锁紧扣是打开的,断定此机为二修机,之间肯定修过,因此不敢大意上示波器逐级抓取芯片供电电压,对比内存供电,显卡先掉。

图二 笔记本显卡维修

  对比桥供电,也是显卡先掉。

图三 笔记本显卡维修

  由此确认掉电是由显卡引起的。

  量显卡芯片上各电容没短路,上BGA加焊了一下显卡,冷却后尝试开机,电流上路上扬2.2。

图四 笔记本显卡维修

  屏幕已显示,拯救成功。

显卡的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0614-1.html

网友:
这示波器修机 就是直观啊~~这种故障 俺只能凭经验搞了~

网友:
虚焊和氧化常见的故障!最好的方法是重植!

网友:
楼主你用的示波器是用两个探头同时点着内存和显卡的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