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25F用电池报错,

楼主(2016-04-25):
这句话是说电池要换才行,客户拿去维修站换过新的了单单用电池开机就是提示这句话,原来机子是不显示我刷BIOS能显示了,用外接电源一起开机就没有提示,又刷过BIOS一样,客户要用电池的,又没有其他电池试机,他原来的电池也是提示要换电池,(原来我也修过AMD单桥上面的电容,去掉电容可以开机了就是没显示才刷的BIOS的)

网友A:
可以肯定是主板BIOS或者充电电路故障吧。电池也不一定哦。不一定更换的新电池就一定电池没问题,备件DOA也不少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冲电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主板BIOS或者充电电路故障吧。电池也不一定哦。不一定更换的新电池就一定电池没问题,备件DOA也 ...

BIOS在本站下载只有两个都刷了,一样,可是原来的电池是坏的才提示的,维修站的东西应该不是TB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冲电电路吧

新的电池能冲能放,就是提示报错,

网友:
系统下刷个试试

网友C:
这个英语提示是,这个电池不推荐使用在这个电脑上,所以,可能是电池型号检测有错,或电池本身的型号问题,检测电池插入检测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英语提示是,这个电池不推荐使用在这个电脑上,所以,可能是电池型号检测有错,或电池本身的型号问题, ...

这台机器没有图纸呀,只能说修不了了

网友:
如果只是提示,能开机使用那就建议可以不要搞了,这个问题没图纸搞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