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 掉电

楼主(2016-04-25):
联想K43A的主板,板号:DAOLE8MB8EO  3代内存 故障为开机电流到0.4A瞬间掉电。
通过测量发现CPU和显卡电压没出,找出图纸看了下时序,这机器要显卡电压出来后
显卡的PG发出与HWPG总和后才会出CPU 电压。先修显卡供电,其供电ic为8118,查供电开启都正常,后及也无短路
.在废主板上拆了一片8119换上,[ 8118跟8119可以代换},开机电流唰唰的上去了,装机进系统测试,,发现到系统进度条的时候有掉电了,是不是供电不良一起的呢,在网上看到类似的帖子,更换其滤波电容,后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有BB就好查咯,没有就凭经验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