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热机掉电

楼主(2016-04-25):
y460的机器,n卡独立显卡,冷机开机显示正常,到系统下运行一段时间死机花屏,关机再开到0.5左右掉电,多开几次有时1.0a左右不显示。换了显卡,刷了bios,故障依旧,加焊南桥 io无反应,朋友们分析下什么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0.5的时候看看有什么电压不正常,前几天修到个E40的,进系统用一段时间掉电,再开机0.3,过段时间开机又正常,直接三板斧,没搞好,后来查有个5vPCU转5VSUS,转换出来的电压只有3.8,换了MOS管就好了。

网友:
其实电流只到0.5的时候就好测了,好修了,努力吧

网友:
自己不测量,谁都无法帮你

网友:
这款机器我们也经常遇到,CPU电源芯片试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电压不正常

网友:
重点查显卡供电,

网友:
CPU有换试一下吗。这个I3一代比较容易坏

网友:
在上电不全的时候好好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