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独立机器,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5):
接到客户一台E40 AMD独立机器,开始进系统测试温度高,于是更换新散热片,新的装上之后,温度倒是降下来了,压力测试不超过60度, 可是死机问题依然存在, 有时进系统半小时都不死机,有时开机就死机,BIOS刷过,硬盘测过,无坏道,  裸板进BIOS也是会死机的,遇到的高手,给点提示该怎么搞。

网友:
都是显卡问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路过的给点建议啊,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什么好搞的,0752001,0728018都是极品,先搞北桥,不行搞显卡,不过都是黑胶,搞不好就点不亮或报废主板,经验不足最好是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什么好搞的,0752001,0728018都是极品,先搞北桥,不行搞显卡,不过都是黑胶,搞不好就点不亮或 ...

是极品不错,关键是死机问题,没见过发生他们身上的。

网友B:
这个机子最烦人   今天接到一个   不想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最烦人   今天接到一个   不想搞

故障明显一点还好搞,这种故障不敢轻易动板子。毕竟还能亮。

网友C:
机器已经交给客户,客户不接受风险,没法往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已经交给客户,客户不接受风险,没法往下修了。

这个机器 桥显卡都在出问题  维修确实有风险

网友D:
灌胶的桥显卡真不好搞,好不容易将显卡取下  显存还爆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灌胶的桥显卡真不好搞,好不容易将显卡取下  显存还爆珠了

锡箔纸没有包装好。

网友:
今天把显卡植了  还是一样    哎  搞北桥吧     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箔纸没有包装好。

包了就是取的时候用的时间太长

网友:
AMD 架构的 北桥容易坏

网友:
客户不接受风险,没敢动本桥。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显卡就是桥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一下吧。一般都把显卡弄坏了

网友:
AmD的这机器北桥容易坏

网友:
AMD的还是先搞北桥吧

网友:
换CPU 焊北桥 001的北桥比显卡更容易坏

网友:
修过显卡吗

网友:
有黑胶的 要小心点就行 反复加热多次,慢慢的取。预热一定要做好BGA下面的支撑要到位我的BGA *词语被过滤*下面有3个支撑点 一般这种不是很担心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先换显卡

网友:
温度检测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2016-10-27):
感觉像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迅维网现在是越做越好了,谢谢

网友:
北桥问题 修到过 加焊

网友:
同意先干北桥

网友:
比较难搞,不是桥就是显卡,弄不好,风险高,百忙活

网友(2016-12-10):
果断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