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4-25):
型号:A1465
板号:820-00164-A
故障:进水不触发
维修过程:主板拆出来,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首先把进水的部分处理干净,上电待机0.02不动。测3——5V均没有。这款机器正常的话应该会自动开机的,由于进水的地方刚好就是待机芯片51980A,那就从此下手。

首先测第23脚8.56V,正常。测第13脚REF1.6V?正常的话应该是2V才对。再测22 29脚线性电压,3.3居然有4.6V,而5V线性只有0.86V。再测12脚EN3.3V已经有了,21脚EN2 。3.3V也正常。4脚EN1是0V。

按照平时修其他牌子机器的思路,先换待机芯片再说。51980A找了一大圈居然没有,但是51980这个芯片还是一大堆的,找份51980的图纸对照发现是和51980A引脚定义一样,那就代换试试吧。换好以后再测还是不行,待机仍然是0.02。测其他电压还是还老样子。想不通,难道是不通用。但手上也没有51980A这个芯片,只好再换个试试。结果还是不行。到这里也不知怎么修了。再把主板进水的地方好好看看,还是没什么发现。没思路随便拿表笔乱捅,没想到还真捅出来点事,测量发现芯片22脚3.3V线性到滤波电容C7503居然不通,以为是没测好,因为刚才测试的还有4.多电压。

好好测测,确实不通,图纸应该没问题。拿放大镜一看,确实断线了

应该是进水腐蚀断线了,但是这个滤波电容就算是不装难道会影响线性电压吗?【以前没试过,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的】。怀着怀疑的态度一坨锡走起来,再上电发现已经可以开机了。修好后电压看图。 另外修好后测试发现,这款机器,用电池待机时3.5V均没有。用电池加适配器时只有待机3.3V,5V是没有的。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PDF+  点位 这些都是修苹果必备了   这款机器不开机的状态只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  点位 这些都是修苹果必备了   这款机器不开机的状态只有3.3

是的 确实这样,但只用电池待机时3.3V也没有

网友:
苹果真的来不了啊

网友:
楼主苹果修的不错

网友:
进液体一般都断线的多

网友:
楼主技术好,苹果也能修好,

网友:
为什么3.3V线性电压不出 会导致有些电压偏低呢。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

网友:
苹果机器的修的太少了啊

网友:
现在还不会修苹果的

网友:
厉害 啊  有图纸就是不一样  要是被腐蚀了  断线之类的 就头疼

网友:
苹果的,不会玩啊

网友:
谢谢楼主细心指导, 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就差那一点点。

网友:
手里有一台,可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