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问

楼主(2016-04-25):
苹果的 装了微软系统 温度高看电影就一卡一卡的,换了风扇和铜管,效果一样,换了好多系统,有人遇到吗?不会换CPU吧, 风扇调到最大速度了
cpu

网友:
苹果的运行慢程序排除先

网友:
难道有不兼容的微软的可能

网友:
你这是主板要挂的节奏啊

网友:
请问是什么配置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