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T-D3P怪毛病!

楼主(2016-04-25):
GA-P41T-D3P rev:1.5 主板,本身cpu是E7200,跑代码dd,仅仅cpu无电压,换上低端E2200 cpu能跑完美马亮机,进系统一分钟卡住鼠标不动了,由于测电压,一分钟左右cpu电压都掉了,怪不得会卡住了,其他电压正常,刚刚开始以为cpu坏了,其实不是,简单的开始吧,刷bios ,换cup管理芯片,北桥弄过混无果,上cpu假负载也正常的,上次也弄过一次换时钟芯片好过的,这次没那么好运,,求解大神们有何法可解?

网友:
卡住的时候没有CPU电压可以查下CPU的供电芯片的条件,既然芯片都换了查下条件。

网友:
VID组合测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