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有吱吱声好像是待机变压器发出的,怎么修?

楼主(2016-04-25):
金河田电源有吱吱声好像是待机变压器发出的,怎么修?
电源

网友:
金河田的直接换一个吧,没价值修,搞不好还被电击

网友:
先把开关管附近的两个50v小电容换了,若问题依旧换两个助推三极管

网友:
有耐心的话,先代换一下电解电容。

网友:
先判断是那个变压器在响,因为电源中不是一个变压器呢

网友:
有响声的时候有电压输出吗,查一查相关的小电解看看。

网友:
有的还是尖峰电容有问题也会造成吱吱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