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集显 EC KB9010内部程序 以人品担保100%OK 论坛首发

楼主(2016-04-25):
三星270E5J集显  EC KB9010内部程序 100%OK ,版号:内存贴纸上ba02-00856a ,当时客户要的比较急没有拍照。KB9010可以用RT809F编程器选择 KB9012读写。 KB9012 A4、KB9010、KB9016、KB9022和KB9012 A3脚位相同,选择KB9012 A3都可以正常读写。

三星270E5J 集显EC内部程序备份好.rar

网友A:
EC程序怎么刷?直接刷EC还是有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程序怎么刷?直接刷EC还是有BIOS芯片?

直接刷EC的

网友(2016-07-16):
是单桥极显的吗——故障是不开机吗

网友(2016-09-12):
我的刷了原厂南桥bios 开机显示要更新ecbios 等了好久也没有过 等一会 我强制关机了 就开不了了 看来要和ecbios一起刷

网友B:
一会我刷了上结果 等待。。。

网友(2016-10-25):
引用 网友B:
一会我刷了上结果 等待。。。

我也和你一样的情况,结果呢?

网友:
把EC拆下来刷吗,

网友:
有刷好的吗,本来下载一个修改ME的BIOS后亮机了,但是显示慢,刷了个坑人的原厂BIOS也是自动更新EC程序后不触发了

网友:
  我也  是  怎么办啊

网友:
ec 是 怎么刷的啊

网友(2017-07-15):
这个程序怎么刷啊 我都没得一点头绪了 我也下了 求大神指导哈

网友:
下来试下,下了个BIOS,坑死了,刷完断电后就不触发了

网友(2019-03-28):
应该是和9012一样的刷法吧。要焊在板上

网友(2020-06-26):
机器出发0.3电流不变。刷了N个BIOS不好,要么不触发,要么还是0.3,各位大侠有什么指点吗?这个EC的也刷了,还是老样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