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用的可调电源可以用在台式主板上吗

楼主(2016-04-25):
技嘉H81 主板  3.3V对地22欧姆  短接不触发 电源自动保护  请问各位大虾  怎么用笔记本上用的可调电源在这块主板上烧鸡 具体方法怎么操作

网友:
橙色3.3V 对地短路  以前可调电源没用在台式主板上 怕损坏可调电源 希望使用过的大虾能赐教下 小白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使用烧机法。

网友:
同意3楼的烧鸡啊

网友:
开始电流搞小点,慢慢的猛起加档 烧鸡。。。直到主板有冒烟 发热的地方为止

网友:
貌似新主板橙色线对地就是这么低~

网友:
直接正极接到要烧机的点上,地和地接一起。最好电压不要超过你要 烧机的电压。、

网友:
22欧姆阻值太高,不适合烧机,估计烧不出来。

网友:
现在主板阻值很低!建议不要烧鸡!

网友:
一样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这应该没有短路,应该是主板有一个电压没出来才保护的,现在的主板越来越不好搞。

网友:
烧出大毛病就麻烦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查吧

网友:
直接换掉 桥

网友A:
烧鸡大法:笔记本一般大家用的是5A30V的 ,这个不适合台式机主板的烧鸡用 , 如果想用的话, 需要20A 30V的可调电源 , 针对楼主的主板可疑如下操作:把电流调至5A以上,  电压要在1V以下 , 然后关闭可调电源,  将正极接入ATX 3.3V , 负极接黑线 这时在打开可调电源,  注意观察 如果确实3.3V短路 ,电流会很大数值的,而且 设定的1V也会被拉低 , 如果发现可疑立马关闭可调电源 , 如果 没有可疑 就可以手托起主板 另一只手 看看哪里温度不正常 如果都没发现 可疑  在慢慢加大电压  1.5   2.0  2.5 3.0 这种递增法  每加大一个数值 就观察和用手感 去发现哪里不对  最后 加大到3.3V 后 仍然 没有可疑之处  直接 干桥........   注意的是 : 电流在测试前要固定的调节好 就不要在动了,只有用电压来控制烧鸡的力度 .....希望你快速熟悉烧鸡大法 的使用 .........

网友:
调到1V-3.0V之间烧就可以了

网友:
正极接短路点,负极接地,先1V再向上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笔记本一般大家用的是5A30V的 ,这个不适合台式机主板的烧鸡用 , 如果想用的话, 需要20A 30V的 ...

谢谢。。。。。。。。。。。。。。。。。。。。。。。。

网友:
你看哪里短路就接到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
烧鸡法能用的,地接地,调3 4V点那个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