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不启动到WINDOWS界面掉电,有时进系统掉电 已秒杀

楼主(2016-04-25):
  今天接到一个戴尔7420的机器说是不会掉电,过不奇然真的掉耶,当我拔了硬盘的时候从来不会掉,插上硬盘就掉,难道是35V偏低,还是鲁波不良,还是温控?
待机时示波器打了下电容,似乎没有异常啊,把温控断了还是掉电,感觉是35V不良啊,过段全套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楼主是换了 35V的芯片 和场馆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了 35V的芯片 和场馆和电容?

是的,换了就好了,这种掉电的还是好羞

网友B:
是换3v 5v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3v 5v滤波电容吗

芯片,管子 电容 一起换

网友:
要说具体点,全套换了具体指的是?具体有过程思路会想起来全部换。有其他什么检测吗

网友C:
抓下波波那个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下波波那个先掉。

要我就敢 芯片 管子,电容一起搞

网友:
感觉芯片不用换,应该是电容和场管问题

网友:
楼主的换的都是全新的还是料板上的?

网友:
全新的啊,料板都拆完了

网友:
楼主的换的都是全新的还是料板上的

网友:
35V的芯片

网友D:
一条龙服务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条龙服务到位!!!

对,太聪明了

网友:
楼主牛B楼主忒精湛

网友:
修的好,一哈就搞定了

网友:
错别字一大堆

网友:
我小学毕业见谅

网友E:
我一台索尼的本本,进水不触发。修亮后,不定时掉电,3v5v那边进的水,我也是电容管子芯片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台索尼的本本,进水不触发。修亮后,不定时掉电,3v5v那边进的水,我也是电容管子芯片全换了,还是不行 ...

您的名字真有哲理,用波波看一下吧,疑难杂症用波波好修一些

网友:
修好,有钱收就可以,

网友:
怎么感觉到3V5V不良的

网友:
是3v  5v的滤波电容吗??点不起系统??

网友:
楼主不错啊算秒杀

网友:
果然是秒杀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徘徊在 牛A与牛C之间的人........

网友:
怎么快速判断是3 5V不良呢

网友:
楼主你牛,不带查,直接换,简单粗暴

网友:
感觉是5v  哪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3 5V不良  带不动后级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快速高效,如果再追查一下,看看是电容还是芯片的问题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