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蓝屏有没有办法不重装系统

楼主(2016-04-25):
客户主板坏了,硬盘上有非常重要的软件,主板修不好,换主板进系统蓝屏,怎么都进不去,有没有办法不装系统,求教

网友:
硬盘模式改过没

网友:
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试试能不能开机?

遇到一次类似,主板坏,修好,装回去,蓝屏,硬盘在自己电脑上能正常进系统,重装个系统,欧了。
加油......

网友A:
第一,先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二,看是否硬盘模式问题,三,看能否进安全模式,把所有驱动全删除

网友:
俺也想知道能有没有好法子,遇到这没办法都只能重装了的!

网友:
没办法,还是驱动不兼容,把资料保存下来,重新做系统,再把资料放回去

网友:
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硬盘没有问题,主要是软件不能丢,所以系统不能重新做

网友:
开机按F8选择禁用驱动启动,或选择低分辨率启动试试

网友:
可以进PE把以前的驱动全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先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二,看是否硬盘模式问题,三,看能否进安全模式,把所有驱动全删除

按这个朋友的方法做吧。

实在不行PE进去把重要数据备份了,在重装系统,可以用修复方式安装,能保留原来的程序。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A:
第一,先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二,看是否硬盘模式问题,三,看能否进安全模式,把所有驱动全删除

同意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