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5):
接入适配器显示5A表明公共点大短路
即公共点的滤波电容 上下管 背光供电 其中有个出问题
我想问的是可以直接在公共点或者上管的D级焊条线然后直接加电烧板 就像和公共点短路一样加电烧板
可以吗?求助
公共点短路

网友:
烧鸡打法,一个一个排除了

网友:
烧鸡就数来了

网友:
可以的呀,要限制电流,,

网友:
电阻法,我曾经遇到过19公共电路板层短路,用万用表测电阻,最后定位到待机部分,打一个洞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最好不要乱烧,扩大故障

网友:
不知道用寻线仪行不行

网友:
可以,但是要小电流少,摸着烫就行了

网友:
电压调10V,电流2A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调低点,可以烧,上次遇到5A大短路调了3V电压直接烧,结果一个滤波电容发烫,直接拆了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