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问题:216-0774009和216-0774207真能互换吗?

楼主(2016-04-25):
    HP 4321S板号:DASX6AMB8G0,显卡原型号:216-0774009,由于现在市场上买不到真正全新的,在论坛上看到有人用216-0774207代换过,但不知道是否属实?真的能直接代换吗?希望有哪位前辈给个准信!谢谢!
    另外要是能代换需要刷写BIOS吗?

补充内容 (2016-4-27 20:09):
今天买了全新的216-0774207,上机测试了,无须任何改动,完美亮机,进入系统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即可。

网友:
老兄!这个是神马意思。。。。??

网友:
兄弟们!给点意见呗!顶起走哈。。。。。。

网友:
有人知道吗?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我也听说过——,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嘛

网友A:
amd桥可试打一桥确认,最多再重刷配对bios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桥可试打一桥确认,最多再重刷配对bios可解决。

什么试打一桥?这是显卡不是桥

网友B:
HP你说的这个板子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你说的这个板子可以换,

谢谢你的回答!你确定在HP机器上真正的可以互换是吧?

网友C:
你得仔细看下216-0774009,这鬼芯片有二种封装,一种是BGA芯片的上角有一个电阻,一种是没有电阻的,注意不能互换。。

网友D:
代换的话,周边的电阻,电容要改动的

网友:
换显卡,可以去淘宝卖家问一下

网友E:
这种显卡是分电阻和电容的。两都不能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仔细看下216-0774009,这鬼芯片有二种封装,一种是BGA芯片的上角有一个电阻,一种是没有电阻的,注意不 ...

都是没有电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代换的话,周边的电阻,电容要改动的

具体怎么改?你改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显卡是分电阻和电容的。两都不能乱。

都是电容的,没有电阻

网友:
不行的,因为以前换过

网友:
没试过 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不是有过这种经验吗

但不确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具体怎么改?你改过吗?

这个原来论坛有个帖子,专门介绍过这个,我给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来论坛有个帖子,专门介绍过这个,我给你找找

那麻烦你了!先谢谢你了!

网友:
看来在HP 4321S机器上这两款显卡是完全可以互换的,0774207比0774009便宜,而且0774009现在恐怕基本买不到全新原装的了!特献上本机BIOS

网友:
买二手的嘛

网友H:
很明确的告诉你 可以互换。。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明确的告诉你 可以互换。。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了

可惜你没早点告诉我!不过还好,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

网友:
这样做生意不好吧!?客户拿回去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I: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网友:
还是实践才出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哪里?你是说。。。。。。?

网友J:
有些机器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有些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机器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有些不能

是的,我说的就是HP 4321S这款机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6-10-10):
我的g465 准备做个试验 一会测试后回复

网友:
g465 没代换成功

网友:
好像不能换吧

网友(2017-07-18):
看来在HP机器上的ATI显卡很多相互之间还是能够代换的!!!其它牌子一般不行的 !

网友:
说得我都不敢代换了

网友:
确定能换的,换了很多了

网友:
代换最好不要  要是不能用 就费功夫

网友K:
我今天在CQ32机上试过不行  原的216-0774009   我用216-0774207不行。。本电压到1.6  不亮换了电压1.3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今天在CQ32机上试过不行  原的216-0774009   我用216-0774207不行。。本电压到1.6  不亮换了电压1.3不动

那你这机器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