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楼主(2016-04-25):
此机器为进水机器拿来时直接拆机烧的了两对上下管,3V5V的。。于是处理焊盘换上。。换上后待机0.182芯片发烫,接着我加焊了待机芯片,待机变成0.002了不触发。。 于是更换芯片,此芯片用51125替换的替换后待机0.012可以触发了,但是0.3无跳变马上掉电。。
偶然发现声卡芯片很烫于是拆掉再次触发亮机了。。。此时已经修复,此机器是BGA封装的CPU。。
亮机图。。。。。

网友:
哎,其实这个故障很简单啊,但是我是新手学徒的

网友:
G475 很多通病都很好维修。

网友:
看你修机好象跟我一样全靠蒙啊。只哈哈

网友:
好帖啊精华啊。让我们新手学到知识了

网友:
声卡芯片发烫市怎么偶然发现的 ?

网友A:
捡钱大法!!!!!

网友:
又来转下载分呵呵

网友:
下载分可贵了,刷一!

网友:
基本在苛捐杂税

网友:
早日相中历史上工夼

网友:
期末本在量昊是量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大法!!!!!

修一台机子80 算捡钱吗

网友:
这机器进水我修到好多声卡都坏

网友:
我之前修过好几个 都是CPU爱坏

网友:
前段时间很多网卡被雷打的,触发掉电,也是到0.3A掉

网友:
为什么后来才发现声卡坏  之前没打阻止就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大法!!!!!
同行也不会那么低吧,看来我们还是回老家种菜好啊

网友:
进水的 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记住了,进水机先查声卡

网友:
这机器没复位就是0.3到0.4的电流

网友:
修价太低了,维修没出路。

网友:
修得很顺畅呀,我就没接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