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17之疑难杂症,已修好

楼主(2016-04-25):
早几天接了一个HP TPN -Q1117的笔记本。症状是充电一晚,第二天变砖
拿到笔记本首先通了下电,待机0.15.嘿嘿。。。。小短。
..............................
三下五除二机子拆开。通电用手摸啊摸。。。充电芯片好烫,
本子先放一边,定芯片 BQ738.
等芯片一到立马把芯片换好。可调慢慢调......
本以为有惊喜。我了个去。待机0.083

还是有短路啊 。。。
再用手一摸,,,
一个叫PU9   NB670的芯片发烫。看了下。这是管待机这一块的。。先不管
定芯片。。。。结果芯片到了还是短路,待机还是0.083
莫非.....芯片猴级有短路

因为芯片的引脚比较多,估计不是芯片问题。所以把芯片拆了对这芯片的PDF一个一个点。。。。
当测到第六脚的时候发现对地了。不对啊。这里不正常。。。。。
这里应该是一个+3VPCU ,是一个3V的电压,整么可能对地为0呢 ????
于是立马烧机。在第六脚的地方接上2V。噗的一身,,,,感觉炸了什么东西。咦???什么情况,于是再次测试第六脚阻值 680,嗯。应该正常了。仔细一看PC219炸了。。。原来是PC219短路了。哈哈。
接上NB670
待机正常了。开机一路小跑。。。完美手工。

网友:
精华。炸的确实挺精彩的

网友:
图纸呢  你这个机子 估计那个BQ738应该没事 后面大电流 拉大整机电流 所以会发热  。我的BQ738没图纸

网友:
小短路难修

网友(2020-03-27):
没有电路图真的难弄

网友:
写的很精彩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