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M LX 机箱入侵!

楼主(2016-04-25):
版号:M5A78-M LX

故障  有时可以正常开机  有时开机卡在界面  死机!

Chassis intrusion fatal error(机箱入侵 致命错误 死机)

这个  也是ASUS  的通病了   !  直接查O_CASEOPEN#

发现外部  有一个电容   !

拆掉就好了   (只要  保证  O_CASEOPEN#  为高   此故障就解决了 )!、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  把O_CASEOPEN #  拉高就可以了!

BIOS 亮机M5A78L-M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主板修的少,还没遇到过这个

网友:
经验决定这一切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只有笔记本有入侵检测

网友(2016-06-01):
主板现在越来越少修了

网友:
以前华硕G41遇到过好多次  都说是拆三极管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以前遇到过个M5A78L -LE也是这毛病,机箱入侵,由于在包内,没折腾给反修了,

网友:
笔记本也有这个机箱入侵啊,通常高电平上啦就好,不过这个故障还重来没遇到

网友:
记住通病也能搞维修啊   哈哈

网友:
知道这个信号,但没有碰到坏的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们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训伟出来的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入侵检测是干什么的  能影响板子  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碰到华硕机箱入侵都是拆那个三极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