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6-04-25):
昨天上门修苹果一体机,pe死活不认。换了各个版本,都不认。一进pe就鼠标键盘不认,求解决

网友:
你要装系统,必须在mac下装才可以

网友:
用WIN8 PE 试试,。  如果双系统的话,建议进MAC  BOOTCAMP进行安装。

网友:
不行,最后卸了硬盘,因为之前已经被人祸害成单系统,所以直接干硬盘,其他机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苹果机器进PE 可以直接找苹果U盘做苹果系统 BOOTCAMP安装windows啊

网友:
用一键ghost搞定了

网友:
先装苹果系统再装win7
或者你直接装 win7  你的机器是哪一年的 苹果的一定要安装版的系统 而且还是要用碟从光驱装0哦

网友:
这个百度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