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容为什么存不住电

楼主(2016-04-25):
电蚊拍的电路板。

1600v cbb电容存不住电,断掉供电后一秒钟,电就没有了。电容本身没有问题,也换过了。接电电源后把CBB电容立即从电路上取掉,则里央的电可以放很长时间,10几后用螺丝刀放电还有较强的火花。

这东西也没几个元件,大家帮看看,最有可能造成CBB电量泄漏的哪个元件?

网友:
这也容量的电容,你说的现象也属正常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网友A:
大哥,电路中那两个串联电阻那么明显,摆明了就 是要给电容放电的了,你还看不出来

网友B:
正常情况电解电容本身存在充放电性质。

网友:
是啊  那俩电阻就是放电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电路中那两个串联电阻那么明显,摆明了就 是要给电容放电的了,你还看不出来

忽视了,我以为40M这么大的电阻完全相当于开路。实际上不可忽略。经过试验断开电阻就不跑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电解电容本身存在充放电性质。

版主啊,你好像有一点点答非所问呀,哈哈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本贴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忽视了,我以为40M这么大的电阻完全相当于开路。实际上不可忽略。经过试验断开电阻就不跑电了

电压高,再大的电阻它也能跑过去呀

网友:
2个20M电阻就是用来断电后放掉大电容里面的电的。

网友(2016-10-06):
电蚊拍电路。。。。

网友:
两个20M的电阻

网友:
你拆了电阻,不放电了,高压存很久,没有打到蚊子,那样不小心要电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