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1A不跑码

楼主(2016-04-25):
看到F31A大家就肯定会想到显卡通病,问题我这机器返修2次了,第一次加焊显卡不耐用,换了个635改良的,结果用了多几天也返修,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板弄变形了。也许是把那个铁片拿下来的时候开虚了显存。
看你说的应该还是显卡板的问题。

网友:
还有更高级的635?只听过631的!一般换了个新的显卡没那么快坏的!要不显卡是翻新的,要不没焊好,最后就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631呢?奇怪

网友:
我也没见过635啊  631用过  还可以

网友:
635显卡,没有见过

网友:
635不知道咋样   631很少会返修

网友:
换显卡不应该只用几天的  可能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