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C开机显示白苹果后苹果慢慢变红变花然后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6-04-25):
接了台苹果5C的机子,客户说是进过水不开机的,送过两家店修过,人家都是这机子修不好的,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接下来,结果开机时看到机子显示白苹果然后苹果慢慢变红变花,接着就黑屏了,电流还在继续跳变,也能待机,测量主板开机供电都有,主板应该是能开机的,测量显示屏座子,发现15脚没有值,小电阻R4不见了,以为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阻值一样的电阻换上去,结果开机故障还是一样,现在蒙逼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希望哪位大师给指教一下

网友A:
不要乱补电阻,换个u3就知道了
白苹果了怎么办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03171-1.html

网友:
U3是显示芯片吗

网友B:
显示IC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不要乱补电阻,换个u3就知道了

网友C:
换个屏试一下,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不知道哦 楼主修好了 说下经验

网友D:
液晶排线故障也会出现同样问题,还有就是插座周围看看有没有小件丢失了

网友:
什么问题 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排线故障也会出现同样问题,还有就是插座周围看看有没有小件丢失了

换屏试过了,显示屏座旁边也检查过,缺了个电阻,但是补上去了也不行,后来听说I2C总线坏也会这样,量了压降没见啥问题,量电压,也都有1.8,现在就等个U3,等到货了换上去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试一下,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呀

屏是第一时间就换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补电阻,换个u3就知道了

手头没有U3,正在等货,把板子上的U3拆下来重新装故障还是原样,希望换一个有效果了

网友:
是一个负责给显示供电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IC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哦?这样么?我去检查看看现实IC,谢谢指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试一下,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呀

屏幕是第一时间就换来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排线故障也会出现同样问题,还有就是插座周围看看有没有小件丢失了

屏幕换过,把排线问题排除了,显示座也量过,小件丢的也补上了,可还是原故障

网友E:
是红屏 还是苹果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红屏 还是苹果红?

苹果变红

网友:
伙计 你整好了吗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