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常见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6-04-2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常见故障如何解决?

  在一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中所用到设备繁多,从安装到最后调试以及后期维护阶段,出现一些故障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起来不算太难,下面小编在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些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中常见的故障以及解决办法。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图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控系统故障

  1、电源不正确引发的设备故障,电源不正确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

  a、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

  b、功率不够(或某一路供电线路的线径不够,降压过大等)。

  c、供是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

  d.特别是因供电错误或瞬间过压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系统调试以前,供电以前,一定要认真严格的进行核对与检查,绝不应掉以轻心。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图2

  2、云台的故障。

  一个云台在使用后不久就运转不灵或根本不能转动,是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中常见的云台故障。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去产品质量的因素外,一般是以下各种原因造成的:

  a、只允许将摄像机正装的云台,在使用时采用了吊装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吊装方式导致了云台运转负荷加大,使用不久就会导致云台的传动机构损坏,甚至烧毁电机。

  b、摄像机及其防护罩等总重量超过云台的承重。特别是室外使用的云台,往往防护罩的重量过大,常会出现云台转不动(特别是垂直方向转不动)的问题。

  c、室外云台因环境温度过高、过低、防水、防冻措施不良而出现故障甚至损坏。

  3、设备或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

从理论上说,各种设备和部件都有可能发生质量问题,但纯属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多发生在解码器、电动云台、传输部件等设备上。某些设备从整体上讲质量上可能没有出现不能使用的问题,但从某些技术指标上却达不到产品说明书上给出的指标,因此必须对所选的产品进行必要的抽样检测,如确属产品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更换该产品,而不应自行拆卸修理。

  4、由于对设备调整不当产生的问题。

  a、比如摄像机后截距的调整是非常细致和精确的工作,如不认真调整,就会出现聚焦不好或在三可变镜头的各种操作时发生散焦等问题。

  b、摄像机上一些开关和调整旋钮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系统的技术要求、解码器编码开关或其它可调部位设置的正确与否都会直接影响设备本身的正常使用或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性能。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图3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显示的干扰排除

  1、设备(或部件)与设备(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产生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a、阻抗不匹配。

  b、通信接口或通信方式不对应。

  c、驱动能力不够或超出规定的设备连接数量。

  2、监视器的画面上出现一条黑杠或白杠,并且或向上或向下慢慢滚动。故障的可能两种不同原因。

  要分清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地环路的问题,一种简易的方法是,在控制主机上,就近只接入一只电源没有问题的摄像机输出信号,如果在监视器上没有出现上述的干扰现象,则说明控制主机无问题。

  接下来可用一台便携式监视器就近接在前端摄像机的视频输出端,并逐个检查每台摄像机。如有,则进行处理,如无,则干扰是由地环路等其它原因造成的。

  3、监视器上出现木纹的干扰。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图4

  这种干扰的出现,轻微时不会淹没正常图像,而严重时图象就无法观看了(甚至是破坏同步)。这种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较多也较复杂。大致有如下几种原因:

  a、视频传输线的质量不好,特别是屏蔽性能差(屏蔽网不是质量很好的铜线网,或屏蔽网过稀而起不到屏蔽作用)。与此同时,这类视频线的线电阻过大,因而造成信号产生大衰减也是加重故障的原因。此外,这类视频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欧姆以主参数超出规定也是产生故意的原因之一。

  由于产生上述的干扰现象不一定就是视频一不良而产生的故障,因此这种故障原因在判断时要准确和慎重。只有当排除了其它可能后,才能从视频线不良的角度去考虑。若真是电缆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所有的这种电缆全部换掉,换成符合要求的电缆,这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b、由于供电系统的电源不“洁净”而引起的。

  电源不“洁净”,是指在正常的电源(50周的正弦波)上叠加有干扰信号。而这种电源上的干扰信号,多来自本电网中使用可控硅的设备。特别是大电流、高压电的可控硅设备,对电网的污染非常严重,这就导致了同一电网中的电源不“洁净”。比如本电网中有大功率可控硅调频调速装置、可控硅整流装置、可控硅交直流变换装置等等,都会对电源产生污染。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比较简单,只要对整个系统采用净化电源或在线UPS供电就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

  c、附近有很强的干扰源。

  这可以通过调查和了解而加以判断,如果属于这种原因,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摄像机的屏蔽,以及对视频电缆线的管道进行接地处理等。

  4、监视器上产生较深较乱的大面积网纹干扰,以至图像全部破坏,形不成图像和同步信号。

  由于视频电缆线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断路造成的故障。这种故障多出现在BNC接头或其它类型的视频接头上。即这种故障现象出现时,往往不会是整个系统的各路信号均出问题,而仅仅出现在那些接头不好的路数上。只要认真逐个检查这些接头,就可以解决。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图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颜色失真与干扰等

  1、监视器的画面上产生若干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干扰信号的频的整数倍。

  由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匹配引起的故障现象:这是由于视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欧姆而导致阻抗失配造成的。也可以说,产生这种干扰现象是由视频电缆的特性阻抗和分布参数都不符合要求综合引起的。

  解决方法:一般靠“始端串接电阻”或“终端并接电阻”的方法去解决。

  另外,在视频传输距离很短时(一般为150米以内),使用上述阻抗失配和分布参数过大的视频电缆不一定会出现上述的干扰现象。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在选购视频电缆时,一定要保证质量,必要时应对电缆进行抽样检测。

  2、监视器上画面上产生若干条细条纹的干扰。

  这种干扰现象的产生,多数是因为在传输系统、系统前端或中心控制室附近有较强的、频率较高的空间辐射源。

  解决办法:

  1.在系统建立时,应对周边环意有所了解,尽量设法避开或远离辐射源;

  2.当无法避开辐射源时,对前端及中心设备加强屏蔽,对传输线和管路采用钢管并良好接地。

  3、距离过远时,操作键盘无法通过矩阵对摄像机(包括镜头)和云台进行遥控。

  主要是因为距离过远时,控制信号衰减太大,矩阵接受到的控制信号太弱引起的。这时应该在一定的距离上加装中继盒以放大整形控制信号。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图6

  4、图像清晰度不高、细节部分丢失、严重时会出现彩色信号丢失或色饱和度过小。

  这是由于图像信号的高频端损失过大,以3MHz以上频率的信号基本丢失造成的。这种情况或因传输距离过远,而中间又无放大补偿装置;或因视频传输电缆分布电容过大;或因传输环节中在传输线的芯线与屏蔽线间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等效电容造成的。

  5、色调失真。

  这是在远距离的视频基带传输方式下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传输线引起的信号高频段相移过大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应加相位补偿器。

  架构一个高质量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是一个技术含量高、构成复杂的系统。各种故障现象虽然都有可能出现,但只要把好所选用的设备和器材的质量关,严格按标准和规范施工,一般是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即使出现了,只要冷静分析和思考,不盲目地大拆大卸,是会较快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