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E545 显卡驱动打不起

楼主(2016-04-25):
    联想 E545    显卡驱动  显示感叹号    而且有时候进不到系统  直接掉电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
进不了系统 在什么界面掉电呢

网友C:
遇到过是显卡芯片坏的

网友:
一般是显卡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D:
打不起驱动不一定显卡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系统 在什么界面掉电呢

在进系统  那点   看得见鼠标箭头,  但是黑屏  进不到系统 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是显卡芯片坏的

显卡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不起驱动不一定显卡问题哦

  这个机器坑呀。  发现网卡  驱动也打不起   想去下载个官方显卡驱动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

     我也晓得 是主板的问题  因为 我换过系统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一个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坏是会出现这情况,好好确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坑呀。  发现网卡  驱动也打不起   想去下载个官方显卡驱动  都不行

怎么坑?官网的也不行?

网友:
显卡坏 了  换了就好

网友:
下个较低版本的显卡驱动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