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5s触摸屏偶尔不灵,需要重植触摸IC吗?

楼主(2016-04-25):
苹果5s出现触摸屏偶尔不灵,确定屏幕是好的,需要重植触摸IC吗?或者加焊一下
苹果

网友:
换了白触摸最好

网友:
等大神来回答吧

网友:
摔的机子我一般加焊,无果再更换黑触摸

网友:
直接换了吧!!!!!!!!!!!!!!!!!

网友:
楼主搞好了 说下经验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白触摸和黑触摸都是分别管什么的

网友:
触摸IC和触摸管理器的区别 求大神解惑

网友:
楼主你的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