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黑屏干扰维修

楼主(2016-04-25):
一台19寸组装的清华同方显示器,不用说质量渣渣的那种了。原来故障是300V高压部分严重烧毁(一片黑),现有的12V电源板用完了,只能改通用电源模块了。把烧坏的配件都换了,在清洗一遍,接好线。上电测机发现灯管亮,屏幕全黑的。以为驱动板也坏了,换了块全新的,故障依旧。拆开来用通用版测试又是好的,放回去屏幕又是全黑。试了几次还是这样,我擦,玩我呢,见鬼了。后来发现把屏幕离电源板远一点就正常显示,近了就黑。这情况明显了,一定是电磁干扰。找来锡箔纸贴在电源板胶挡板上面,在连接到地线,故障解决。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做的越来越简单了,电磁屏蔽的铁板都已经省略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修法

网友A:
这个会有电磁干扰,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有电磁干扰,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其他我都没动,就是加了锡箔纸。可以肯定不是短路了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 还有这事啊

网友B:
你说的情况,一定是线头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情况,一定是线头接触不好。

不可能是线头接触的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如果驱动板是12V那种通用的,我们都直接改5V上去,把12V转5V去掉,可以解决一下这种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种修法

网友:
不可能是线头接触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几回,干扰造成的,原因不好确定,屏蔽起来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点

网友:
这机做的好简单呀,便宜就是这样

网友:
居然有这么强的干扰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把那个铁壳都给省略了,,。。

网友:
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这种干扰的 确实很烦 锡箔纸上最好贴一层胶带

网友:
一般都是清华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