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 rev1.01不触发怎么修。

楼主(2016-04-25):
华硕的板只有
待机电压VCCDSW3_3和 VCCSUS3_3桥内部名称都找不到 按开关触发IO的61 .60脚都有跳变 64脚没有反应 说明桥条件未满足 这些信号怎么找啊
华硕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论坛有图纸的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kw=p8h61-mlx

网友:
有这个IO就换一个试试,或者挑空64脚,测二极体值是否正常,并试开机年是否有高电平?从而可知是桥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5个工作条件,测了开关针5V正常,晶振,电池电压,然后是跑线,应该是IO的问题主要查绿线的相关原件

网友:
不开机,更换IO。测量绿线相关原件。和别的关系不大,5个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2016-06-06):
查下IO脚上的RSMRST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