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不开机

楼主(2016-04-25):
有一台联想E450本子,接电开机电流微动指示灯亮,不开机,拆机后除去外设一样。后来拔掉屏线开机正常,再插上屏线故障排除,为什么呢?求教大师们

网友:
检测到屏有问题

网友:
运气好呀。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呢

网友:
屏线松动,

网友:
接上屏检测屏接口

网友:
插上屏线测试下公共点的对地值看看是不是大短了呢/

网友:
屏供电那19v看看

网友:
谢谢大侠们,反正试了几天没问题,先产货收钱再说

网友:
可能是屏线转轴位置有问题,要换屏线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谁有联想E450的图纸啊 可以出钱买   现在有个管子短路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急需要更换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2016-06-08):
看看    骗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