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KLV-32BX350不开机红灯6闪,求主板图纸

楼主(2016-04-25):
通电就闪红灯,重复6闪,没显示绿灯,测主板没开机信号送到电源板,搜索过SONY的故障代码红灯6闪一般是高压板问题,代换无效,确定是主板问题,求主板图纸,主板型号SO12WXGA-32。

        开机时主板的开机信号是低电平,断开控制开机信号的三极管强制开机, 电源板输出正常,背光信号送过去 ,背光灯亮正常,怀疑主板一开机就处于 高压板故障 而保护停机并6闪提示,没主板的图纸

网友A:
故障排除
请检查 1 (待机)指示灯是否闪红色。
当该指示灯闪烁时
表示自我诊断功能已经启动。
1 计算 1 (待机)指示灯在每三秒间隔闪烁多
少次。
例如,指示灯闪烁三次,然后停顿三秒,接着
再次闪烁三次等。
2 请按下电视机上的电源按钮来将之关闭,拔下
交流电源线,然后通知您的经销商或Sony服务
中心,并告知指示灯闪烁的情况 (闪烁次
数)。
当指示灯没有闪烁时
1 查看以下所列项目。
2 若问题依然存在,请将电视机交给有资格的服
务人员维修。
给你一份说明书

po5

网友B:
维修手册!希望能帮到你!

po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排除
请检查 1 (待机)指示灯是否闪红色。
当该指示灯闪烁时

谢谢分享!不过这个说明书对用户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手册!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这个有屏幕调整的,没具体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