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B540 开机屏幕提示倒计时10秒进入节能模式

楼主(2016-04-25):
有谁修过这个  是BIOS问题吗  我刷了桥和TV板 的BIOS  问题依旧  修过的大神给个建议     感觉这个应该是通病 好多维友遇到过 但是基本上都换板子了

网友:
切换到电视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A:
典型的 屏的5V 信号没出来啊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  显卡供电

切换到TV模式 显示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 屏的5V 信号没出来啊

怀疑显卡  但是切换到TV模式 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这是一体机 没有驱动板 信号是通过主板到TV板  然后从电视板接屏

网友:
既然能显示,明显是软件问题,打电话问一下联想客服看看

网友:
哦,看错了,这个是主机没启动起来,但屏是独立系统的,所以能显示,修主板吧

网友E:
先刷BIOS 现在好多一体机先搞BIOS

网友:
主板坏 没有信号给显示器

网友F:
     这故障我当时没修好  不是BIOS的问题  他还带TV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故障我当时没修好  不是BIOS的问题  他还带TV小板

是啊  带TV板子的 主板有4个BIOS芯片  好麻烦的板子 各路供电又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 现在好多一体机先搞BIOS

刷了南桥和TV板的BIOS  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G:
修过,开关小板的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开关小板的问题,换了就行

开关小板拔掉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一体机就是一个主机+显示器,你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是主机部分没有送出视频信号,另一种可能是显示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显卡  但是切换到TV模式 显示正常

你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H:
想办法外接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显示器是正常的,POWER SAVING 是节能模式,是你电脑没有给显示器信号的情况下会这样

网友I:
不知道和我的故障是否一样,在BIOS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Power Saving Mode——Disabled禁用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和我的故障是否一样,在BIOS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Power Saving Mode——Disabled禁用试下 ...

我的还没到哪一步  开机直接倒计时10秒就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是常见的显示器无信号吧。修主板吧 查查主板正常工作没有

就是不知道主板哪里有问题  问题肯定是在主板上 论坛上有好多人换主板好的

网友K:
还没有修过一体机,是不是比台式的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有修过一体机,是不是比台式的难修?

都差不多 这个就是多个TV板  这个没有图纸有点难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想办法外接不知道正常不?

屏是没问题 切换到电视模式看电视一切正常

网友:
可能是主板没有送出视频信号,所以屏处于节能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屏是没问题 切换到电视模式看电视一切正常

外接一个是不是也是10秒停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一个是不是也是10秒停机呢?

大哥 我确定是主板问题  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修主板 求修主板的思路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TV和桥BIOS刷了,显卡也吹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L:
tv正常好像不能说明说明问题哦,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M: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tv正常好像不能说明说明问题哦,可能是驱动板

哎 换板子了  板子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是主板问题 换板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tv正常好像不能说明说明问题哦,可能是驱动板

放弃维修换板子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1635-1-1.html  之前看到的,跟你一样,找了好久才找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0322-1-1.html  这个是显示器的,看你画面应该是显示器提示跟主板无关吧

网友N:
这个问题明显是主板没有输出信号给电视板嘛,你可以用示波器打打VGA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明显是主板没有输出信号给电视板嘛,你可以用示波器打打VGA

同意楼上的

网友O:
这个问题难弄,换个电源看看,是不是功率不足

网友P:
就是一个线性电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难弄,换个电源看看,是不是功率不足

主板问题 已经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是一个线性电压坏了

没找到问题 换板子了

网友Q(2016-05-30):
正好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故障的,还没开始修,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哪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Q:
正好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故障的,还没开始修,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哪里出了问题呀?

今天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大家有解决的吗?

网友R:
估计是主板工作异常吧,主板就没启动,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估计是主板工作异常吧,主板就没启动,所以没有显示

POWER  saving这个就是没有信号输入,联想就这样,我把内存拿掉也是出这句话,最后显卡的事情

网友Q:
我的已经修好了,是显卡坏了。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已经修好了,是显卡坏了。换了芯片就好了

我当时只加焊了 没有换  太麻烦  板子又不贵返工率小

网友:
我的机器修好了,就是显卡没有供电,就一个小小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