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总结

楼主(2016-04-25):
1、当接到机子要了解机子什么故障有没有摔或者进水,进水的机子要先对主板进行烘干,对腐蚀严重的地方进行清洗加焊。摔过的机子首先排除内存条接触不良,元件空焊。不触发的机子要排除电源适配器是否损坏,无网无声先排除软件驱动问题。拆机后如果发现很多灰尘要进行清洗,并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物理损坏比如元器件破裂,缺件等。先对物理损坏进行维修。
2、不触发无待机电流查电源接口、保护隔离管、3v5v电路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或无电压。
保护隔离p沟道mos管导通条件是否满足公共点有无短路3,5v芯片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反馈脚是否有断线。如果3,5v电压低很可能因为自举升压失效引起。有条件的用示波器打mos管g级可以打到矩形波。
3、不触发有待机电流如果大于0.1v很可能有短路主板除CPU供电<装CPU时>、显卡供电<核心显卡gfx_core和独立显卡VGA_core>阻值低其他电感阻值都应该在100以上,如果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无反应那么插开关到ec有没有断线开关有没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跳变。ec有没有发出rsmrst信号为持续高电平信号。如果没有那么刷下ecBIOS程序不行在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BIOS的供电。测片选信号有没有动作。如果有rsmrst信号那么查ec有没有发出请求桥开启s3、s0电压的信号广达的为 dnbswon信号以及查acin和lid适配器检测和合盖休眠是否为高。广达的机子要注意有待机正常不触发查s5_on信号,这个用于转换桥的待机电压。
触发电流变化很小,查桥有没有发出slp_s3、slp_s4信号如果有发出查ec是否发出以广达为例suson和mainon信号。仁宝为syson和susp信号开启除cpu供电之外的电压。如果没有发出那么查桥的待机、rtc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桥有没有收到ec给的dnbswon信号或者pbtn_out信号。
4、能触发待机电流有明显变化查供电主板所以pwm电路电感都应该有电压。查时钟如果正常用示波器打为正炫波如果没有查开启信号有两种一种为CPU开启时钟一种为CPU电压正常信号给ec,ec通知桥开启时钟。查晶振是否有正炫波。查时钟芯片主供电和各部分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查复位信号pltrst信号是否为平滑的高电平。查桥有没有发出cpupwrgd信号给CPU作为工作条件没有的话查ec有没有pwrok信号如果没有查ec有没有发出pwrok信号通知桥供电正常。如果供电时钟复位CPUpwrgd都正常那么刷BIOS,查lframe信号电压设置2v时间设置1us下降沿普通触发有下拉波形,有下拉表示硬启动完成,cpu通过总线进行读取BIOS程序查smsus总线如果没有说明CPU没有成功的预取到CODE。屏接口查blon信号屏开启信号高电平,ledvcc供电高电平,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5、触发掉电屏不亮为显卡损坏短路,供电不稳,BIOS程序,内存损坏或短路,主板短路缺信号引起。可以通过时序用示波器双通道进行对比看那个信号先掉。

6、触发掉电屏亮查cpu风扇是否转动,查thermtrip过温保护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开机屏亮logo死机刷BIOS,或外设引起供电不稳或当码。

网友:
挺长  如果能熟练掌握  可以称为维修师傅了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达到这境界不知要多少年的经验了,

网友:
楼主可以的,会总结啊。。

网友:
每一句都够我学三天啊

网友:
这都是楼主的经验吗?

网友:
能做到做好就能修7788了

网友:
很纤细的资料对与小白的可以说是宝贝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