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P8H61-MLX PLUS,版本1.00

楼主(2016-04-25):
先是进PE死机刷BIOS之后。然后我就用别的电脑勾了一个系统,正常进入桌面。以为是好了,装机。结果就成屏幕出现红屏、蓝屏、黄屏、紫屏。第一次遇见华硕这种问题,代码可以跑。CPU、内存都换了,还不行。装上独立显卡直接不亮了,感觉好像在测试LCD一样

网友A:
的确是没遇到过换一个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没遇到过换一个显示器试一下

显示器肯定换了
是集成桥坏了,今天还遇见这样板子的故障。诊断卡的代码是正常跑的,有4个USB,3个不能用,一个可以用。这个电脑我测试了一下还是跟之前的一样,我按了一下桥又成这样了,直到把电源拔了,重新开启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