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14系统供电维修附带图纸

楼主(2016-04-25):
版号是 :ZQ0
型号:e14

接到本子 待机:0.04  此时想到 要么待机电路有问题了  明显偏高了 要么放电 就亮机啦  啦  啦 啦 。。。

直接拆开 找纽扣电池  当我把  板子 拿下来的时候 我就不会在想是 放电的问题了  请看下图

很明显的 板子烧了一个 元器件  把贴纸都给烧了一个 洞洞

测量别的 电感 电容 没有短路的问题  就下载图纸 看看吧。。。

图纸打开是个 3vpcu 转 +3v_5S

第一脚 没有 3.3v  很明显 是 这个 n沟道管子 坏 了

找了 好久 找了 个  三脚的 mos管 换上 亮机了

下面是这个  板子的 图纸   如果你觉得我 写的还可以的话 给加点分吧  这一个图纸下载 就是 10分

网友A:
还是要多仔细看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多仔细看外观

是是是 是  多仔细  仔细    你就不给 加2分 啊

网友B:
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了,昨天仁宝隔离电路修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了,昨天仁宝隔离电路修了一天

牛逼   你牛逼啊

网友C:
楼主捡钱啦!呵呵,顺便问下1脚和3脚可以直连吗?

网友D:
就是送钱来的 哈哈

网友:
眼力好 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捡钱啦!呵呵,顺便问下1脚和3脚可以直连吗?

我就是直接连接好的啊   1脚和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送钱来的 哈哈

哈哈哈哈哈是个送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