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17笔记本系统引起的错误判断

楼主(2016-04-25):
一客户拿来一台HP tpn-c117的笔记本,说是显示不正常。开机发现屏幕下方有很多颜色横线,明显是屏坏了,给客户报了价,客户说修。去仓库拿来一块新屏换上测试,发现颜色线没有了,但是显示的影像颜色不正常(如下图1.2)。看了下他原来的屏品牌是三星的屏,自己的新屏是LG的,以为是不兼容。之前也遇到过屏不兼容的问题。手上没有三星的屏,就叫客户等两三天,要订货。时间飞逝,很快两天过去三星的屏到了,换上测试。发现故障依旧,这下郁闷了。去仓库找个个接口一样的,但是尺寸不一样的新屏接上测试。还是一样。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可以确定,心想,难道主板还有问题,就麻烦了。拿来测机的硬盘重装个系统试试吧。问题又来了,发现u盘启动进不了PE。bios设置了好久还是提示(如下图3)这样的一个英文。没办法了,这条路不通就只能把硬盘拿到另一台修好的机器那拷贝了个系统,装上HP机还是提示图3的英文字样。搞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每修改一次bios设置提示的数字都是不一样的,问题应该是出现在这。本人是高中文化,小学水平。那个英语更是连小学都不如啊。去百度翻译查了下什么意思。翻译的大概意思就是输入数字进入启动吧(还有就是输入他所提示的数字后要按回车才行哦。)按照他说的做,果然进入PE了。装好系统后重启进入系统,奇迹发生了显示竟然正常了。本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分享了。求分,谢了!

小小菜鸟,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系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没见过

网友:
插入U盘后启动顺序改变了所以出提示。或者是本来是UEFI引导,现在插入U盘变成了BIOS引导

网友:
这种事情还要折腾这么久。。。多装装系统吧

网友:
这是说屏影像颜色不正常是因为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BIOS改为中文,提示就明显了

网友:
不会吧,hp的这么特别啊

网友:
这……理解不了啊科技这东西,系统会引起屏幕显示问题,学习了

网友:
要崩溃的节奏 这种故障第一次见到  真心..........

网友:
见的少呀。多见点机子会好的。

网友:
系统显卡装不好就会屏问题

网友:
长在路上走那有不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