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16-04-25):
客户送来的一台华硕X42J的本本,主板型号:K42Jr,REV:4.0,送来的时候现象是开机电脑能上到0.1~0.65~1.25~1.8~2.0A, 从电流来看应该是可以点亮有显示的,但是就是没有显示, 果断刷了个BIOS, 还是没有显示,我热风枪加热了下显卡,开机,有显示了,高兴了一把,于是装上风扇处理好散热,再开机,还是可是显示, 哪里都没动,结果就那么持续一分钟的样子,突然机器断电,然后再启动再断电再启动,跳变过程:0.1~0.65~0.1~0.65,中间就那么1秒钟的时间循环一次,不知道查哪里了,有没有同行朋友碰到过这种现象指点下。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风枪热一下是不行的

网友:
显卡虚焊必须是要上BGA台加焊的

网友:
要换显卡了

网友:
最好重置一下了

网友:
客户最开始的现象电流能上到2.1A左右,说明显卡这块是已经过了的,我加热显卡并不是熔锡,只是为了验证是否是显卡的问题造成,但是现在的现象是通电自动上电,反复断电重启,个人感觉和显卡关系不大

网友:
搞定了,哈哈,其实也只能算是运气,因为恰好另外一个同行送来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那台机子是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于是一个一个的对比着量,总算找出问题,RT8856的芯片问题

网友:
rt8856   什么供电芯片

网友:
运气还真好勒,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现在还在修

网友:
我昨天修的那台X42J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能不能分析一下RT8856,它是什么芯片,怎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