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蓝屏0X000000116维修 算通病吧

楼主(2016-04-25):
自己收的这台机   装系统蓝屏0X000000116   首先百度了下    上面说啥都有    显卡的也有   系统问题的也有     等等       最终还是受到了基地一个大神启发    具体看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001      其实是缺少一个供电1.5v    U14    1.5v转换+1.5vsg没有电压        测量最后是因为Q19击穿  导致U14不能导通    直接拆掉Q19    就好了            为啥说算通病呢  因为刚好在基地上看到一摸一样的故障    算是这一款的 116代码通病吧          再次希望大神给点积分  给点积分  给点积分     图纸附上 ASUS

网友:
加分支持,希望多发点通病,最好加权限...

网友:
,希望多发点通病,最好加权限

网友:
还好,是仁宝代工的,华硕自己的板很少有这问题

网友:
缺电压导致蓝屏的

网友:
这个只能算个例吧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转换电压没出

网友:
是显存的供电没出吗?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嗯嗯,收藏啦,感觉一般亮机都不怎么考虑供电的问题了,看来以后得注意一下啦。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电是什么电压

网友A:
报116不一定就是这个故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蓝屏碰到很多联想b470那个货 接着烧cpu

网友:
这个电压还好找,在显存附近

网友B:
学习了。也许以后用的上

网友:
是通病哦,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C:
像我这种新手就需要这样的好心人

网友:
不错,一般这种能进系统又驱动感叹号的都是要干显卡的节奏,加分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直接把管子拆了吗?

网友:
分享通病的都是好人

网友:
装系统到哪一步蓝屏呢 ???

网友:
楼主真是热心,一般这样的故障都是比较难搞,还是建议楼主加点权限,客户一搜看到了就不好收钱了,哈哈

网友:
通病我最喜欢

网友:
蓝屏的机子不好报价。能亮都以为是小问题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显卡 判断准确的很

网友:
116 我一般都干显卡 看来不是的哦

网友:
下次要先查查电压才可以

网友:
这种蓝屏确实难查啊 感谢分享

网友:
不看到楼主的帖子还真不知试主板的问题。

网友:
切记下回加权限

网友:
果断收藏!下次碰到116蓝屏报错好试试!呵呵

网友:
是打显卡驱动以后蓝屏吗?

网友:
哥,通病咱能加个权限不?

网友:
我也是刚修过这样的一台机器,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多加分的了。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A:
报116不一定就是这个故意

116就是报显卡错误,这个问题当然会导致这样啊

网友:
小白小白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已经遇到2台了,看着楼主修好的。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我这种新手就需要这样的好心人

小白小白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也许以后用的上

小白小白不要灌水。。。。。。。。。。。。。

网友(2020-12-04):
蓝屏最难修了,下次遇到可以多一种思路

网友:
显存的供电没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