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不出CPU供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6-04-25):
ga-h61m-s1不出CPU供电通病维修 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找到故障点 测这个电阻阻值只有0.9K 本身是3K的 结果我大意了 换了一个6K的上去  我嚓 一边3.3v 电阻的另外一边.09V 我去 再到技嘉主板上面 到处测 终于找到一个3K的电阻 装上去的 滴滴声出来了 终于复活了通病啊  以后越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直接换电阻搞定 下面我上图电阻位置

网友:
楼主 修了几块都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
下次碰到直接秒

网友:
你修好了几块 就认定是通病

网友:
1.8V PLL 哈。。。。。。。。。

网友:
为什么说是通病呢?求解

网友:
你为什么测到这个电阻?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正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没修好,明天试试

网友:
修了很多片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电阻有问题,应该是风扇转转停停把?。。1.8V PLL 拉高或拉低了。

网友:
特意查了下图纸这个是VCC1.8

网友:
这能算通病么

网友A:
在这里,顺便借用一下(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总结H61的时序:
1,供电,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没画)--1.05PCH桥供电--1.8VPLL供电--总线供电--VCCSA供电
        第一步到此结束(暂时没有CPU供电)
2,IO收到ATX电源PWROK 3.3V信号发出PWROK1给桥(桥里面名称是APWOK)桥发出DRAM_PWROK和CPUPWROK
给CPU,再有SVID产生CPU供电
3,时钟正常后,CPU供电正常后发出VRMPWRGD(有些叫VR_RDY)给桥,
桥收到IO发出的PWROK1和CPU发出的VRMPWRGD后
根据上面的内容,同时根据YUCHAO474875版主提供的图片。

这块板应当是没有1.8VPLL,还没有到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顺便借用一下(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总结H61的时序:
1,供电,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没画 ...

高,实在是高,我何时才能到这水平呢

网友:
我所修的技嘉H61没CPU供电极少例,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电阻我也碰到过,在主板上测量1.7K左右。拆下来是3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顺便借用一下(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总结H61的时序:
1,供电,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没画 ...

现在这些新板子装假负载不出电压,楼主是怎样测的呢?是查图纸测外围吗?

网友:
我也修了很多,都是1.8分流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必须是通病 这种问题不低于10块板..................

网友:
没有CPU供电 是缺少其他供电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些新板子装假负载不出电压,楼主是怎样测的呢?是查图纸测外围吗?

在确保无短路的情况下,可以放好U或者一个坏U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确保无短路的情况下,可以放好U或者一个坏U上去

你测CPU的工作条件那些电压,你是看图纸然后在CPU座附近找吗?

网友:
哈哈我的也好了我找了好久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CPU的工作条件那些电压,你是看图纸然后在CPU座附近找吗?

最好是有图纸对着测量

网友:
暂时自己的还没修好

网友(2016-12-28):
我这有一块有1.8V,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没碰到过这故障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2017-03-29):
这个是分压电阻吗?

网友:
楼主好厉害了,下次碰到了好好想想

网友:
分压电阻坏导致不出PLL供电

网友(2017-05-08):
我的那个电阻拆下来有3K 正常不

网友:
通病可以收藏了,秒杀。

网友:
你这个,芯片的开启有吗?

网友:
问什么我都没遇到呢。下次按你的方法看看

网友:
下次遇到这板同样的问题,直接与图上一样换电阻看能不能秒了

网友:
都是通病了下次遇到准能秒杀